[已解决] 好盈4合一40A电调应该用多粗的线呀?

楼主(2017-11-27):
如题,从电调到电机的三根线,最细应该用多粗的线合适呢?18AWG行吗?

网友A:
电机用多粗的线那接着用多粗的线就可以。
不可能一直40a飞。。。
好多2204电机用的甚至是20号线。。。而且电调直流输入30a的话换算到每相的平均电流是20a,16号线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用多粗的线那接着用多粗的线就可以。
不可能一直40a飞。。。
好多2204电机用的甚至是20号线。。。而且 ...

谢谢~我的电机比较特殊,买回来是没有接线的。所以自己接线不知道接多粗。另外,你说的每相电流是否是指每根电机线的电流?能否说一下大概怎么换算这个相电流吗?(感激脸)

楼主:
感觉16有点粗~也有点重~

网友:
大点安全,不会因为电流大而发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电机比较特殊,买回来是没有接线的。所以自己接线不知道接多粗。另外,你说的每相电流是否是指 ...

航模用的电机驱动原理是三个接头之间每次两个交替通电,p=ui,w=pt
所以每相通电时间占每个循环的2/3.总功率不变,平均功率是输入功率的2/3,u不变,电流就是2/3.

网友:
没有牛币下载固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模用的电机驱动原理是三个接头之间每次两个交替通电,p=ui,w=pt
所以每相通电时间占每个循环的2/3.总 ...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