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飞控刷写

楼主(2017-11-27):
想着制作一个小六轴求飞控如何刷写?

网友A:
666666,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6666,就可以

然而不会下一步了

网友B:
用cf或bf要不强刷也可以。

网友C:
买来就应该是刷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来就应该是刷好的了

版本没法连接CF调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f或bf要不强刷也可以。

嗯好我去试一试

网友:
不用刷,设置里改6轴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