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维修~~mos管测量

楼主(2017-11-27):
工具
大功率烙铁,有热风枪更好
电子万用表,
先把mos管从电调上拆下来,注意不要碰到旁边的小贴片,也不要温度开的太高,会铜箔烫起来,
先看看拆下来的mos管,外观开裂的,有洞的,起包的都是坏的,不用测量了,
mos管好坏测试
用二极管挡用黑笔接输入,红笔接输出,显示500-700左右数字,再用红笔碰一下信号,再接上输出,mos管就导通了,关闭mos管 就用红笔接输入,黑笔碰一下信号,再用黑笔接输入,红笔接输出,测试一下通断,通也是坏的,显示300-700是好的

坏的mos管先记住型号,去淘宝买几个一样的型号回来,多买几个,,试机的时候还有可能损坏,,下次再说电调其它部分问题维修,
QQ2017399236,高手勿喷,
感谢      你好,明天,提供的坏电调

网友A:
电调坏了就是这个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坏了就是这个坏了吗?

不一定,有个别的还有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