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刷机搞得我头大啊啊啊

楼主(2017-11-28):
F3不管刷哪个C   B固件  要么出现以下这个界面,要么刷一把半死了,请问我是翻车了吗

网友:
其实我觉得下一个flymcu强刷比这个方便多了.

网友:
Boot 按着刷 还这样 这板可以丢掉了

网友:
看下我的帖子,有写到[Guc装机心得]银燕f3飞控/X-TEAM电机/创客火电调/AOMWAY图传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520

网友:
没短接boot

网友:
如果还这样,千万别丢掉,我要

网友:
带盒子的不错,楼主给个地址

网友:
短接BOOT试试

楼主:
Boot短接与否,问题依然如旧

楼主:
我想应该是翻车了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泡泡老师教程

网友:
      可以丢掉了

网友:
我记得刚接触那会也老是碰到刷写失败,用的多了就没有了

网友A:
先不要上电,短接BOOT,然后插上USB,飞控上会有一个灯长亮,然后把:无重启顺序、Flash连接、擦除整个芯片、手动波特率这四项全部打开,选择飞控最舒服的固件烧写,如果中途烧写失败,拔掉usb马上再插上,应该就可以正常烧写了,我就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如果还不行,就按照这个方法多试几遍,再不行,那就需要高手出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上电,短接BOOT,然后插上USB,飞控上会有一个灯长亮,然后把:无重启顺序、Flash连接、擦除整个芯片 ...

感谢老铁!  已解决!!

网友:
短接boot刷,还失败估计能换飞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