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续航求教

楼主(2017-11-28):
之前的f450因为嫌不方便,改了山寨精灵壳,今天试机发现续航不行,麻烦大神帮我看下。
电机:拆机2312    9450自锁桨
飞控:APM
机架:山寨精灵壳
电池:咸鱼3s   7000ma新的
之前450机架用3s 2200电池无风可十分钟(bb设置3.6报警),带两轴云台加小蚁五分钟,现在换精灵机架2200电池直接悬停5分钟,微风2级,7000的电池简单飞五分钟悬停十分,报警下来总共十五分钟。现在用7000ma电总共1160克,为个人认为新机壳比以前还轻一点点,为啥续航变短了?天气也不是很冷那种,浙江。求大家分析下

网友A:
电池容量虚标,我5000ma的电池加两轴云台总重1260克(机架也是山寨精灵),你重量才1160,建议不要在闲鱼上买东西,那上面没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容量虚标,我5000ma的电池加两轴云台总重1260克(机架也是山寨精灵),你重量才1160,建议不要在闲鱼上 ...

之前那个2200ma也降了,改天在试试,谢谢

网友:
你看下电池,7000的3s应该在600g左右吧,电池虚标。正常我们用到5200的电池就够了。不然整机太重,飞行时间也是不会提高的。

网友:
7000电池太重,

楼主:
谢谢大家,为什么今天编辑不了,删除也不行

网友:
换4s5000

网友B:
看看吧,不知道是否对你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吧,不知道是否对你有帮助

什么玩意,电机的静拉力和输入功率又不是线性的,这不是瞎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玩意,电机的静拉力和输入功率又不是线性的,这不是瞎算吗。

不知道,从酷玩视频里截的图

网友:
减重啊,无回帖,不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