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的能带动多重的云台是看啥参数啊?

楼主(2017-11-28):
230g的相机,100多克的架子,多大的电机能带动啊。

看到一个2808级别的,标了1.1 kgf-cm,能带得动么,再往上4108的电机就太重了。有没有3xxx的电机

另外三轴云台三个电机都必须用一个型号么,最底下接相机那个应该需要承受的力最小,可以用小一点的电机么?

网友:
直接买个成品不是更省事

网友:
是啊,直接买成品

网友:
带的动。大部分手持云台用2204电机夹200g的手机没问题,2208(2808)肯定够用了。
可以用稍微小一点的电机。但是国内的云台控制板都是盗版的,接上正版软件调参基本就疯了。。。
所以正如楼上两位所说。。。还是买个成品比较方便。。。

网友:
这个需要高手解答

楼主:
没看见合适的成品啊,无人机最多挂600g,那些挂微单的云台都是用4108的电机整体太重了。挂gopro的云台倒是不少,挂载能力又不能上到200多g。哪有合适的云台可以推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