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蛋FPV】AVAN-S两叶桨小感受

楼主(2017-11-28):
【兔蛋FPV】今天开始长期感受AVAN-S两叶桨

【兔蛋FPV】AVAN-S两叶桨一节电后感受

【兔蛋FPV】AVAN-S两叶桨10节电后感受

【兔蛋FPV】听听AVAN-S两叶桨的声音

【兔蛋FPV】最美

网友:
我当初就是2叶上翘太多擦机架,一直没机会感受这玩意

网友A:
然后AVAN桨尖部分太尖薄,全关滤波怠速共振严重,无法使用。必须在300HZ加陷波。。。
后期用了带C的5045,就没换过桨了。建议试试。买一两套就行了。5045C或者5046C。可以全关陷波,其余效果也和AVAN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AVAN桨尖部分太尖薄,全关滤波怠速共振严重,无法使用。必须在300HZ加陷波。。。
后期用了带C的5045, ...

谢谢 有机会试试

网友:
高速桨,爆发力在中高段转速!

网友B:
两叶桨适合飞直线竞速,三叶桨适合上了速度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叶桨适合飞直线竞速,三叶桨适合上了速度飞

嗯 主要是两叶省电一些 适合竞速
飞FS其实两叶和三叶都很稳定

网友C:
兔蛋老师不打算换个眼睛玩玩吗?您这眼罩使用感觉咋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兔蛋老师不打算换个眼睛玩玩吗?您这眼罩使用感觉咋样啊?

买不起眼镜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不起眼镜

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