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蛋FPV】FRSKY X9D PLUS 地面拉距测试

楼主(2017-11-28):
【兔蛋FPV】FRSKY X9D PLUS 地面拉距测试

【兔蛋FPV】FRSKY X9D 改装用5DBI天线开箱

【兔蛋FPV】FRSKY X9D 改装5DBI天线后拉锯测试

网友A:
我怎么记得那个ring是十分之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记得那个ring是十分之一呢

30分之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30分之一

你说的 对 刚刚查了资料 发射功率变为千分之一 距离变为原来的三十分之一。

网友B:
楼主可不可以发一个改装教程,说下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不可以发一个改装教程,说下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这里没有教程 我可以发些我改装的图片
需要注意的就是焊工一定要细心 其他没什么难度

网友:
厉害了,蛋蛋哥

网友C:
没上功放,只把发射天线换了就有效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上功放,只把发射天线换了就有效果了吗?

是的

网友D:
不是说用二叶了嘛,为啥又是三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用二叶了嘛,为啥又是三叶啦

这是夏天时候的视频了
我一直在不停的测试不同的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夏天时候的视频了
我一直在不停的测试不同的桨

嘿嘿,那你现在最喜欢的还是二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嘿嘿,那你现在最喜欢的还是二叶了吧

各有各的优缺点
不能说完全喜欢哪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有各的优缺点
不能说完全喜欢哪个

那我现在新手联系玩特技是几页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我现在新手联系玩特技是几页的好?

一般都是三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