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问题!调参!遥控器油门右下不解锁

楼主(2017-11-28):
求大神解答F3飞控  遥控器油门右下不解锁是什么原因,用的是MC6遥控器,和simonk电调,帮忙看下是设置错了还是怎么了?

网友:
往右调调微调试试

网友:
没玩穿越 路过帮顶

网友:
或者反向试试

网友:
数值不对,中通道怎么会是0

网友:
电调选pwm

网友A:
调试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好了吗

没有调试好,直接换飞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