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ixhawk飛控接疆e800電機

楼主(2017-11-29):
剛組裝了一台用pixhawk做飛控的4軸,用了tarot 650sport的機架,dji的e800套裝,這幾天組裝完成,還沒裝上漿,在mission planner分別做了獨立的電機測試跟整體4個電機的測試,都能推到最高轉速(黃燈長亮)和同步的轉速。

最初解鎖後,只有一個電機會慢轉,但根據ardupilot的網頁做了調參後,解完鎖後4個電機現在會同步慢轉。

現在問題有2個:
1.) 推油門從50%到100%的時候,電機的速度沒變化,不能去到最高轉速

2.) 油門推到最高的時候,其中一個電機轉速會變得愈來愈慢,另外3個還能保持轉速

楼主:
補充一下,現在使用的firmware是3.5.4版本
在網上找了一天都沒找到解決方法,分別是
setting the RC3_MIN to 1120.
MOT_PWM_MIN to 1120
我也試了 mot_pwm_min & mot_pwm_max values to 1120 and 1920然後重新做了radio calibration,然而並不成功。之後也試了同步esc-motor,雖然官網上也說了Some ESCs like the DJI Opto ESCs do not require and do not support calibration, so skip this page completely,但是我也試了,所以也沒成功解決問題。想請教一下大家,有沒有什麼辦法能解決?

网友:
e800电调不需要校准 直接可以使用

网友A:
我是apm 和e800电调铂金  手动校准行程后就用的好好的 没问题  不用飞控校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apm 和e800电调铂金  手动校准行程后就用的好好的 没问题  不用飞控校准吧

可是我的情況跟你不太一樣,我電調是用e800套件的620s電調,很多人都說這個電調太過智能,又有主動剎車什麼的,難道我要換一個電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情況跟你不太一樣,我電調是用e800套件的620s電調,很多人都說這個電調太過智能,又有主動剎車什 ...

不用啦 好好校准各种传感器 完全搞定

楼主:
下午又重新進行了所有調試,還是不行。。。。

有沒有人可以幫幫我

网友B:
E800套装不需要校准,跳过校准电调这一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800套装不需要校准,跳过校准电调这一步就好了

弄成功了,調了那個pwm後就成功了,現在問題是起飛時候會抖動,估計要調PID?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成功了,調了那個pwm後就成功了,現在問題是起飛時候會抖動,估計要調PID?

嗯,剩下就是调PID了。慢慢试

网友:
目前也買了plx,與好盈電調,上來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