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我的6通接收机为什么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17-11-29):
我的6通接收机下载不了程序,单片机用的是STC15W408AS,下载器是CH40,3.3V和5V都试过了,一直显示查找目标单片机,求各位大佬支支招

网友A:
先点下载按钮,再接单片机负极供电。

网友:
冷启动,tx,rx交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点下载按钮,再接单片机负极供电。

网友: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教你自制2.4G 6通道遥控器接收机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227

网友:
刚才发错了

网友:
【我爱萝丽】STC单片机下载固件失败案例 解决 专贴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