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螺丝叫什么 哪里有卖!!!

楼主(2017-11-29):
(图片)

网友A:
可调手拧锁紧螺丝铝合金手柄螺丝M4 M5 M6可调螺丝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8.4ba3c1e9QzKcF1&id=553139876016&ns=1&abbucket=19#detail

没有找到一模一样的,图片里这个估计是cnc加工的手柄然后把普通杯头内六角压进去的。
链接里这个功能是一样的,就是外形有点差别。

网友:
这种螺丝叫什么   哪里有卖!!! 螺丝,什么,哪里 作者:明月清风2015 7843 这种螺丝叫什么   哪里有卖!!! 螺丝,什么,哪里 作者:明月清风2015 5187 这种螺丝叫什么   哪里有卖!!! 螺丝,什么,哪里 作者:明月清风2015 3334

网友:
螺丝都能买到,那个扳手是定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手拧锁紧螺丝铝合金手柄螺丝M4 M5 M6可调螺丝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8.4b ...

谢谢 !!        弄丢了一个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