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用过这个飞控的来探讨一下吧

楼主(2017-11-29):
naze32 B型飞控!能不能加带电子罗盘的GPS!(推荐一款GPS)能不能加超声波!能不能用inav固件?怎么定高?

网友:
这飞控不多见了

网友:
集成接收机的?

网友A:
肯定可以加 太麻烦了 还不如买一个新的

网友:
没用过这种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加 太麻烦了 还不如买一个新的

前辈,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A:
随便找个串口给 APM 用的GPS 接天线tx2 rx2 上
指南针 和气压计街I2C 上
只能帮你到这里 剩下的你要自己找了

网友A:
还有悲剧的自带接收 还是算了 能飞出30米就不错了
加装GPS 反而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悲剧的自带接收 还是算了 能飞出30米就不错了
加装GPS 反而没意义

自带接受就这么差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串口给 APM 用的GPS 接天线tx2 rx2 上
指南针 和气压计街I2C 上
只能帮你到这里 剩下的你要自己找 ...

谢谢前辈!这个飞控集成了气压计!

网友B:
罗盘接i2c,gps接uart2,定高用气压计(不好使),你这个飞控见不到可接超声波的插口(当然你想接也可以从mcu上飞线),可以刷inav固件(但f1主控好似有功能缺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接i2c,gps接uart2,定高用气压计(不好使),你这个飞控见不到可接超声波的插口(当然你想接也可以从m ...

谢谢前辈!f1飞控?我这个是f1飞控?什么缺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f1飞控?我这个是f1飞控?什么缺陷啊

naze32同cc3d一样主控是stm32f103,属于第一代32位飞控,刷inav是不支持超声波的,其他不记得,可以去inav的网站上看,有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e32同cc3d一样主控是stm32f103,属于第一代32位飞控,刷inav是不支持超声波的,其他不记得,可以去ina ...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e32同cc3d一样主控是stm32f103,属于第一代32位飞控,刷inav是不支持超声波的,其他不记得,可以去ina ...

前辈这个飞控刷inav固件时需要连接boot脚吗!。这种飞控的boot脚在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