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三轴VR云台全景视频航拍飞机

楼主(2017-11-29):
这个帖子写了,估计很多“同行”和圈子内的朋友都会看到,大家就图个乐吧,哈哈。

今年夏,综合考虑到携带性,成本,电池,后期维护,后期拼接等等问题,做了小轴距的全景航拍VR飞机

其实这种结构的飞机,我大约16年3,4月份的时候开始折腾,前前后后做了好几个版本出来。

之前一直在考虑把原先的普通云台电机换成带码盘的电机,正好最近闲下来了,想着抽空换一下。

在设计这架飞机的时候,没考虑到后期“更新”的问题,尺寸是完全按照当时所用的电机的大小来设计的,所以如果要换,只能把中心板,云台结构重新设计,

图纸画好后,把零件发给淘宝一家加工中心加工,这种定制的零件,加工周期一般在一个星期左右。

这是昨天发过来的零件

假组一下

飞机的中心板 碳板 我今天刚重新改过图纸,还没送过去加工,算上加工周期和快递,差不多要等三四天的时间。

飞控用N3

慢慢会更新……

楼主:
最近我在想一个问题,折腾到底是为了什么?有段时间,我似乎是为了折腾而折腾。最近闲下来,慢慢发现,拍出更好更漂亮的作品和折腾一样重要。我想等这架飞机做出来之后,应该把更多的的时间放在拍出好作品上面。

网友:
为拍摄而生

网友:
折腾觉得太费劲,不折腾又觉得没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我在想一个问题,折腾到底是为了什么?有段时间,我似乎是为了折腾而折腾。最近闲下来,慢慢发现,拍出 ...

嗯,楼主说的很对,支持下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我是有想法,苦于没钱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我在想一个问题,折腾到底是为了什么?有段时间,我似乎是为了折腾而折腾。最近闲下来,慢慢发现,拍出 ...

不折腾,感觉没有意思,如果为了拍照买一个大疆就好了,人的生命在于运动,航模乐趣就是折腾。

楼主:
抱歉,各位久等了。这几天事情一下子多了起来。今天要去外地出差三四天,回来还要忙着搬家,而正好这几天是南京大屠公祭日,12.5到12.15 期间南京市禁 飞。所以试飞的视频要等到15号之后了。
这种结构的飞机,要想拼接效果好,画面拍到桨的部分越少越好,所以轴距越小越好,这个中心板,是我所能 在能放下云台结构的情况下,最小的了。

拆下的原先的电机臂。(因为这个帖子不是教你如何装一架自组DIY的四轴,所以,电机,电调,飞控的设置,图传的走线等细节的东西我不会写的很详细)

装上

中心板我用了三层板子,这样有上下两个空间。第一层放飞控,图传,OSD等电子设备,第二层,走动力线

我想过,中间的那层 用PCB板,在板子上走动力线,后来没再折腾是因为不确实打样的PCB板能否走这么大的电流,二是 成本比较高。
带编码器的云台控制板(好贵的说)

因为是360度全景视频,所以,各个方向的画面都要拍到,如果用gopro,至少需要6个狗组成一个阵列(参考OMNI)
而我这款飞机主打是小,轻便,所以,只能用鱼眼镜头的相机,(PS,如果要用6个或者更多目狗拍全景,就需要扭力更大的云台电机,这样中心板也要跟着变大,重量上去了,就要用更大的动力电机和桨,这样轴距也要跟着变大)
Gopro 4 是广角镜头,不是鱼眼镜头怎么办?那就改镜头呗

上面三个是改过的,下面的是普通的狗。

其实你用其他的全景相机也可以,比如柯达的SP360,三星的Gear 360,我用狗4,是因为 个人感觉 画质上稍微好一点。

暂时先更新到这儿,下次更新可能10号以后了,到时候会写的稍微细点。

网友A:
終於找到需要的。運作正常,可以訂一套嗎?

网友:
楼主这是要太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終於找到需要的。運作正常,可以訂一套嗎?

你好,可以详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終於找到需要的。運作正常,可以訂一套嗎?

amaxianglong 我的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