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子说,我很喜欢这个飞场,走一个

楼主(2017-11-29):
小胖用APM也飞了好些个起降了,目前最后一个困扰我的问题就是电流计不准,9600的电池快把电飞完了才显示近4000毫安的耗电量,8000电池飞到最后也才显示4900多的耗电量.感觉通过那个每降1V电压就是多少A的电流那个参数来调整也不太靠谱,也许只能通过把它的值调大点,让误差没这么大?知道的魔友求分享一下咯。

视频献上

static.hdslb.com/miniloader.swf?aid=16782938&page=1

视频地址: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6782938/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apm的电流计不准确的,丢过机有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的电流计不准确的,丢过机有木有

我没丢鸡,电流计不准我都是看电压来算电量的,看电压最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丢鸡,电流计不准我都是看电压来算电量的,看电压最准

问题是电压也不准确啊,各种校准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电压也不准确啊,各种校准也没用

连电压都不准那就是你不会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电压都不准那就是你不会调了

就是apm问题,谁不会校准啊,很明显就是设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apm问题,谁不会校准啊,很明显就是设备问题

我搜了一些关于APM电流计校准的帖子,研究了一下,大概知道了电流校准的方法,根据我OSD显示的测量结果和实际结果计算出校准参数值,看图吧。应该不难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搜了一些关于APM电流计校准的帖子,研究了一下,大概知道了电流校准的方法,根据我OSD显示的测量结果和 ...

好吧我看看

网友:
好地方,找个时间约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