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宫降落伞 伞降 伞仓 叠伞教程

楼主(2017-11-29):
看视频哦

双子星  天行者x8  死胖子用4kg级别降落伞,更大的用9kg级别。

网友: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前面都知道,后面怎么没有牵引伞的折叠和如何放置固定降落伞呢?正是因为不清楚这个,才迟迟不敢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都知道,后面怎么没有牵引伞的折叠和如何放置固定降落伞呢?正是因为不清楚这个,才迟迟不敢入手

牵引伞随便放再最上面  不要绕起来就行了,降落伞挂在机身称重梁上

网友(2020-06-10):
伞降的话在飞控上咋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