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D550配置问题

楼主(2017-11-29):
各位大神,本人小白一枚,最近自己组了一架四轴,ZD550机架,大疆E800动力套装,飞宇mini3d云台,小蚁4k,目前除了动力电池,重量在1.9kg左右了,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该选多大的电池了,请各位大神推荐一下,4s 还是6s ?   5200ma还是8000ma ?  还有图传和云台是不是要单独供电?谢谢了

网友A:
6s 用6000mha
图传云台单独供电

网友:
4s感觉就够,不用单独供电,弄个分电板

网友B:
4s就可以。旋翼单独供电意义不大。

网友:
同意楼上的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 用6000mha
图传云台单独供电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就可以。旋翼单独供电意义不大。

有的人说油门大的时候图传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S5200最合适,效率会很好。
曾经装过起码10台E800机器。

为啥上4s肯定会炸?帮忙解释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就可以。旋翼单独供电意义不大。

嗯嗯,好的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KV值要和桨和电池相配,6S标配的动力,你用4S,转速提不起来,起飞油门会很大,4S下勉勉强强起飞,遇 ...

好的,多谢了!那图传和云台要单独供电吗?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云台和图传的供电电压可以承受6S就不用,否则就要搞个BEC降压后供电。

好嘞,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人说油门大的时候图传黑了

加稳压滤波。单独供电容易忘记给图传充电。动力电还有,图传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E800标配6s,上4S保证炸机。

为什么保证炸机?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4s就可以

他们说4s炸机概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6S5200最合适,效率会很好。
曾经装过起码10台E800机器。

论坛有个刚有个帖子e800上6s电烧了,什么问题

网友(2019-01-18):
我的ZD550调好了,怎么不能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