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炸鸡炸坏了,放电不平衡了,想扔掉,怎样报废比较环保安全

楼主(2017-11-29):
如题,最重要安全

网友A:
把电池丢盐水里面 让他们自己放电到0V 然后 就安全了
怎么处理你的事

网友:
差不多都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我记得有专门回收这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丢盐水里面 让他们自己放电到0V 然后 就安全了
怎么处理你的事

疯狂电解食盐水嘛

网友:
充满电从螺丝刀插穿

网友:
寄给我吧,我免费给你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丢盐水里面 让他们自己放电到0V 然后 就安全了
怎么处理你的事

直接整块丢盐水就行了吗?不用剪开?还有盐水浓度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整块丢盐水就行了吗?不用剪开?还有盐水浓度多少呢

导线剪开 然后保持距离 别让他们短路了 暴露的金属面积约多越好
盐水浓度无所谓 低点就是放得慢点
这样做 至少保证丢弃后不会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