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1806电机抖动,不能匀速转动,怎么破?

楼主(2017-11-30):
1806穿越机电机推油门抖动,哆嗦,无论油门多大都不能匀速转动,电机是新的,同样的位置,换上别的电机,就没有问题,一共有2个出现了这种问题,请问是什么问题,有说缺项的,是需要把香蕉头打开,再焊一遍么!1806电机抖动,不能匀速转动,怎么破? 穿越机,电机,1806电机 电调,1806电机 6s,1806无刷电机 作者:546369591 2710 1806电机抖动,不能匀速转动,怎么破? 穿越机,电机,1806电机 电调,1806电机 6s,1806无刷电机 作者:546369591 6405 1806电机抖动,不能匀速转动,怎么破? 穿越机,电机,1806电机 电调,1806电机 6s,1806无刷电机 作者:546369591 3386

网友:
除了缺相,还有可能轴承坏了,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