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下载的事

楼主(2017-11-30):
ATMEGA328P烧写程序时接线怎么接.谢谢

网友:
首先LZ你要有ASP下载器,按照端口上标的一一对应到烧录芯片上就可以了!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
这类帖子请到悬赏问答板块发帖,模友之吧论坛不是百度知道,请尊重大家的论坛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