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F3新飞控第一次就连不上CF和bf,求助

楼主(2017-11-30):
大神帮我看看,CF和BF都装了,但是都链接不上

楼主:
自己顶一个,在线等,谢谢

网友:
固件刷进去了吗

网友:
我也有2个练不上,

网友:
晚上回去准备换cct6芯片试一下

楼主:
新飞控必须先刷固件么,我没刷过

楼主:
已近成功链接了,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
没有牛币下载固件啊

网友:
固件和调参软件必须配套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