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大神

楼主(2017-11-30):
这是今天装的飞机  f3飞控   乐迪9遥控器
电机给一点点油门就变成这样子了1234电机转数你一样

网友:
这样飞没问题啊

楼主:
真的没问题吗?  没敢飞怕炸鸡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就行了

油门怎么校准  我是小白

网友:
没有装浆就这样,你想想看如果你桌面不平它要调整到水平四个电机第转速当然不一样了。

网友B:
装桨了吗?如果没装就正常。因为机子有了油门后飞控检查到不水平,就开始给电机信号调整,没桨的话怎么也不会变化,所以飞控就加大了电机转速,导致某几个电机的值越来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桨了吗?如果没装就正常。因为机子有了油门后飞控检查到不水平,就开始给电机信号调整,没桨的话怎么也不 ...

问题是装浆了   图片是一起拍的

网友:
先校准陀螺仪,调参时飞控放水平

楼主:
飞控是平的啊   水平尺校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装浆了   图片是一起拍的

3,4号电机的油门这么大了,装桨的话不就早飞起来了?你拿手压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号电机的油门这么大了,装桨的话不就早飞起来了?你拿手压飞机了?

这不飞机在地上了吗?  我拿脚尖踩着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不飞机在地上了吗?  我拿脚尖踩着呢

那和没装桨有什么区别。。。电机的转动都是无法调整飞机姿态  你现在试试直接飞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和没装桨有什么区别。。。电机的转动都是无法调整飞机姿态你现在试试直接飞是不是有问题。

你的意思是   在地上电机转数无所谓  主要是看看飞机起飞后  有木有自稳的能力  要是起飞后 不东倒西歪就可以正常的使用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   在地上电机转数无所谓  主要是看看飞机起飞后  有木有自稳的能力  要是起飞后 不东倒西歪就 ...

对,你先飞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再分析。因为你目前的这个情况是正常的。我换了台正常的机子试试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你先飞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再分析。因为你目前的这个情况是正常的。我换了台正常的机子试 ...

好的  谢谢我明天下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