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出了问题,谢谢指点

楼主(2017-11-30):
brf4飞控出了问题:
问题发生前:在调整pid,进行第七次调整之后,无法解锁了,(这里有一次预兆)然后尝试检查,未发现原因(osd里油门是零〔平常关油后是7〕),尝试重刷固件,显示失败,重新插拔之后上电,又可以正常飞行。然后。。。我又调了两次pid,又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油门无法解锁。
问题前提:信号传输方式正常,接收机正常,接收机到飞控的线没有断在里面,飞控可以正常刷固,调整,可以在地面站让电机正常转动,地面站端口打开正常,通道配置正常。
问题:体现为----没有任何信号输入飞控

网友A:
肯定是线断了 线里面断了 或者PCB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线断了 线里面断了 或者PCB有问题

线用万用表试过是好的

网友:
接收器抽风 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这类帖子请到悬赏问答板块发帖,模友之吧论坛不是百度知道,请尊重大家的论坛纪律。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