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naza从未遇到过的问题

楼主(2017-12-01):
naza–m飞控为什么一解锁就起飞,控是mc6,电调是乐天,电机怠速设置最低,以前用cc3d都飞得好好的,为什么换了naza就不行了,遥控器校准过,解锁后油门最低就起飞,而且是缓慢匀速上升,模式是姿态模式,两架飞机都试过,都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估计你遥控在返航上或者  就是定高定点油门没回低   说不清

网友:
进调参软件连上控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不是油门要过50%才可以起飞的吗?

网友:
正想问呢,naza我穿越啊

网友:
朋友退出多轴, 送我一个f450 naza-m v2 一整套 , 安装调试比开源飞控简易多了 , 随便设定也可以飞的稳 , 定点较apm稳一些 , 可玩性就不及apm了

网友(2018-03-06):
油门校准一下?我也不要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