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控刷十通之后有没有出问题的啊?贴吧有说过几天不好使的了,

楼主(2017-12-01):
你们有刷完出问题的么?谢谢

网友A:
十通道。我都不知道用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通道。我都不知道用多久了

能把你的刷机软件给我么?谢谢

楼主:
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通道。我都不知道用多久了

看楼下
,我刷的就是这个版本的

网友B:
要说影响的话  通道多了  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把你的刷机软件给我么?谢谢

刷机软件下个就可以,但是刷机线没有就刷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说影响的话  通道多了  好用

是的,多通道肯定比少的好,基本通达4个,飞行模式一个通道,云台至少一个通道,三轴的两个,调参一个,相机控制至少一个,这样就差不多了

网友A:
如果还有航灯控制,加上脚架收放,又或者有机架变形之类的,通道都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有航灯控制,加上脚架收放,又或者有机架变形之类的,通道都不够用

我有个ia6b接收器,能输出10通道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ia6b接收器,能输出10通道么?

简单明了的回答好了。不能

网友C:
没有,十通用了近半年了,特别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十通用了近半年了,特别爽

谢谢,这个ia6b接收器接收器支持ibus,能十通输出么?有人说行,有人说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ia6b接收器接收器支持ibus,能十通输出么?有人说行,有人说不行

买个ibus通道扩展便行了,能扩多四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ibus通道扩展便行了,能扩多四个通道

谢谢!某宝买?

网友E:
我也想刷十通,就是怕不稳定。这样说是很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刷十通,就是怕不稳定。这样说是很好用了

到现在还挺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