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E800套装电池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7-12-01):
各位大神,之前发了我的配置,最终决定了用6s电池,但是不知道选多大容量的了,电池挺贵的,还是想好好选择一下,麻烦各位了。ZD550机架,E800电机,原装1345桨,20A原装620s电调,不加电池总共1.8kg左右,打算用6s电池了,但是不知道用5200mA的还是8000mA的,两个重量分别是860g和1220g,不知道电调受得了不?求有经验的大神帮忙,多谢多谢!

网友A:
论坛有人用6s电池把电调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人用6s电池把电调烧了

不太清楚他的原因,大疆给的推荐也是6s电池,

网友B:
5200二十分钟没问题

网友A:
我觉得电调太小,这么大电机怎么也得4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电调太小,这么大电机怎么也得40A

你那算的是电池的最大放点电流,真实电流是电机决定的,e800的电机最大就是2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5200二十分钟没问题

哦,我觉得我的只能飞十分钟,嘿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我觉得我的只能飞十分钟,嘿嘿

用好点电池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算的是电池的最大放点电流,真实电流是电机决定的,e800的电机最大就是20a

最大才20A 没有富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好点电池没问题的

8000的电池也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8000的电池也可以吗?

没用过那么大电池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kg E800动力机器,装了不下10台,格式6S5200,富力6s5000,续航25分钟左右。
另外,实测E800满油门电流 ...

好的,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kg E800动力机器,装了不下10台,格式6S5200,富力6s5000,续航25分钟左右。
另外,实测E800满油门电流 ...

我先来块5200看下效果,嘿嘿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这个帖子,老晋的,两三年前的了。

INSU音速动力 6S5200mah电池 续航测试 [老晋闲贴之三]

对了,5200ma   25c足够了吧

网友:
果断8000,电调用40

网友:
实电流是电机决定

网友:
E800好盈乐天40A 2.7KG
6s5200电池 3.7落地也就飞个18.分钟左右 不知道你们半个小时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D:
inspire的电池是5千级别的 所以建议你62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spire的电池是5千级别的 所以建议你6200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