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2):
我的这个飞控装在多轴上,有个电机的怠速好慢,有的时候还停止转动是怎么的回事,请教下,

网友:
飞机飞控是否水平  遥控摇杆是  否回中  遥控器设置里可以看到    电机油门是否校准   应该就这些

网友:
油门没有校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