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调参问题

楼主(2017-12-02):
最近在折腾图传,看到一款支持osd调参的图传,但又说只支持肥鲨协议!看到这里我已经懵逼了!完全搞不懂!
首先,图传有个sbus输入端,说是要接入到rx6通道,这样就可以通过设置通道六来切换图传频点,这个还好理解。
第二点是,video接到飞控上,飞控集成了osd,摄像头接在飞控上,现在的问题是要实现osd调参是必须osd硬件匹配肥鲨协议,还是通过飞控就能修改osd协议,因为买的套机,对osd硬件参数型号一无所知,所以没有贸然下单,希望大神解答我的疑惑!顺便帮我介绍一下osd调参接线等细节!感激不尽!

网友:
有种东西叫 BFosd 就是直接chrome的那配置软件能修改OSD功能
MinimOSD这种要另外一个串口支持  应该不支持osd 调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