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配置,总重17kg,用什么电机合适

楼主(2017-12-02):
最近弄了一台机子 ,起飞重量17kg,四轴,现在被动力给难住了,大佬们支个招,螺旋桨最大20寸,电池用8s或者12s,不知道用什么电机,因为这能拉这么重的都是植保电机,但是植保kv都小,桨装不上去,大神们给我支个招,那款电机配20寸桨拉力能达到9kg左右

网友A:
单轴拉力9kg?配20寸桨?想都不要想了。配20寸桨最大拉力tm应该也就7kg顶天,那都是极限拉力了,也不能用极限拉力起飞啊。你要是机架不改了,那就只能共轴X8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轴拉力9kg?配20寸桨?想都不要想了。配20寸桨最大拉力tm应该也就7kg顶天,那都是极限拉力了,也不能用极 ...

刚刚又去溜了一圈,单电机最大拉力就看见了个朗宇的6212,6.7kg,20寸桨,所以楼主别想了,你这重量,20寸桨飞不起来,只能X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轴拉力9kg?配20寸桨?想都不要想了。配20寸桨最大拉力tm应该也就7kg顶天,那都是极限拉力了,也不能用极 ...

垂起的机子,预计整机17kg,要留有百分之五十的余量,设计机架最大20寸桨,在大就和固定翼打桨了,  现在动力搞得一团糟,对续航没要求 飞个三五分钟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垂起的机子,预计整机17kg,要留有百分之五十的余量,设计机架最大20寸桨,在大就和固定翼打桨了,  现在 ...

没办法解决了,除了x8,20寸桨拉不起这么重的。貌似还有一种东西叫共轴,具体不了解了

网友B:
得看你机子是固定翼还是四轴了,固定翼的话能配出来,四轴就别想了

网友:
银燕GT5335,天蝎星5525  恒力源BM5330

网友:
楼主是要做垂直起降的固定翼?
现在的情况是6215这种高kv的极限功率不够,80系列的桨太大。
只能找个大电机降低负载用了。。。
疯狂的电机有款240kv的6020,厂家给的表格是2455桨11.8kg拉力。换成20寸桨应该可以到9kg的拉力。
或者找厂家定制高kv的80系列电机吧。。。。6215不管什么kv拉力都是到不了的。

网友:
大疆e5000  单轴10几公斤   28寸  12s

网友:
有想法,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看你机子是固定翼还是四轴了,固定翼的话能配出来,四轴就别想了

垂起  旋翼 固定翼都要

网友C:
这个真的拉不起来的~要么共轴双桨,要么加大轴距,做机器之前应该先选好动力再确定机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的拉不起来的~要么共轴双桨,要么加大轴距,做机器之前应该先选好动力再确定机架的 ...

没事 已经飞起来了  飞行平稳  没问题

网友:
可以考虑x8机,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有解决方案。单轴拉力的话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哈哈 这个有意思

网友:
大家都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教教我们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