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程序

楼主(2017-12-02):
买了两个烧录,电脑都不识别,电脑新装的win7,驱动CH340G也是新装的!大神求解

网友:
装了ghost肯定不行

网友:
插上烧录器在设备管器里能看到你装上的驱动程序吗 没有的话 就是你的USB口有问题 换个口试一下 装完驱动要重启一下计算机

网友:
估计是要换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