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用富斯i6控 控设置失控保护了

楼主(2017-12-02):
apm也设置油门保护降落了,但是关控10次有8次保护了,为什么还有不保护的时候呢?都是解锁瞎摇几下杆,飞行模式没变,usb接的电脑看的,接GPS了,

网友A:
油门没设置好吧。不单只遥控设好就行。油门触发飞控也要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没设置好吧。不单只遥控设好就行。油门触发飞控也要设好

设置了,关控油门低于保护,地面站看着数到了模式就是不变,画面显示无遥控故障保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了,关控油门低于保护,地面站看着数到了模式就是不变,画面显示无遥控故障保护了,

还有个通道6也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通道6也要设置

6通道设置什么?我自动调参,apm6/7/8都是关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6通道设置什么?我自动调参,apm6/7/8都是关上的

不对,说错了。应该是5通,失控保护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说错了。应该是5通,失控保护设置

5通道是模式开关啊,6模式关控值不变的,试很多回了

网友:
6通不能关,然后搜泡泡老师富斯失控设置的教程。飞机在室内搜不到GPS的情况下关控地面站好像不会显示返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5通道是模式开关啊,6模式关控值不变的,试很多回了

就是5通道设置失控保护,保护值是返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5通道设置失控保护,保护值是返航值

你意思关控5通道会是固定值,然后把这个值设置为返回什么的?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意思关控5通道会是固定值,然后把这个值设置为返回什么的?是吗

第五通道失控保护跟油门失控保护设置方法差不多。调到失控保护然后把第五通道切到返航模式。读取这个模式的输出值到失控保护值。保存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意思关控5通道会是固定值,然后把这个值设置为返回什么的?是吗

加我微信教你。16176870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我微信教你。1617687075

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