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40A四合一电调驱动电机的最大转速有点偏低怎么回事?

楼主(2017-12-03):
我将四合一电调和单个电调分别拿来驱动带桨的无刷电机。我有个拉力机用来测拉力,可是同样是在遥控器满油门情况下,单个电调能够驱动电机产生800g的最大升力,而四合一电调却只能达到500g左右。我想应该是电机达到的最大转速不同。
我分别都对两个电调做过油门行程校准。按理来说,油门最大时都能使电机达到最大转速,可是为何两个电调的最高转速不一致呢?有没有办法提高这个好盈4合一电调的最大转速?这款是可编程的四合一电调。

补充一张4合一电调的编程图,高手们帮看看有没有办法通过对电调编程提升最大转速?感激不尽啊~

网友A:
用blsuit把两个电调校准到一样再试试?用dshot600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blsuit把两个电调校准到一样再试试?用dshot600协议?

blsuit是什么?我对电调只懂用……不了解其中的奥妙欸……可否具体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blsuit是什么?我对电调只懂用……不了解其中的奥妙欸……可否具体指导一下~谢谢 ...

blheli-suit 16.x电调固件原版调参软件,里面可以对你的电调进行详细设置,升级固件…也可以用blheli-configurator调,需要chrome浏览器…有点复杂,你可以自行尝试或者搜索别人的教学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heli-suit 16.x电调固件原版调参软件,里面可以对你的电调进行详细设置,升级固件…也可以用blheli-con ...

我刚查了一下,网上说blhelisuit可以用飞控连接电调调参,但是好像对飞控有要求,不是所有飞控都可以用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查了一下,网上说blhelisuit可以用飞控连接电调调参,但是好像对飞控有要求,不是所有飞控都可以用是 ...

常见的f3 f4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f3 f4都可以

暂时没有你说的飞控,不过用arduino实现了用blhelisuite调参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暂时没有你说的飞控,不过用arduino实现了用blhelisuite调参了。谢谢

调参一致后拉力测试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参一致后拉力测试如何?

可以突破原有参数下的最大拉力了。主要是这个电调里面有一项最大启动功率,我将其由0.5调大到0.75后,电机+桨可以达到近800g的力了

网友(2018-04-02):
能够教教小白吗

楼主:
网上有教程的.度娘可以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