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iMAX B6充电器和别人的不一样,请问板子上的接口是怎...

楼主(2017-12-03):
我想刷iMAX B6充电器固件,可是打开看B6 充电器板子,发现我的这个充电器怎么和别人的不一样(附图),那6个接口在电压插口那边,请问,这个B6充电器的板子接口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
我也不懂,就是想刷固件时发现接口和别人的不一样,是不是买上假货了?

网友:
我刷机时,有个教程说可以说可以测下 vcc  gnd只要这两个别出错就行

网友A:
再根据 vcc gnd 选择线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根据 vcc gnd 选择线序

VCC和GND应该好确定吧,关键是另外4个口,请问,在我的板子上除了VCC和GND另外4个接口怎么排序?

网友A:
你测的vcc gnd 是那两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的vcc gnd 是那两个脚

我还没有弄,只是觉得vcc gnd接口用万用表应该可以测出来,就是RESET、SCK、MISI和MISO不知道怎么测出来?

楼主:
没有人知道接口定义的吗?

网友:
一样的 同求接口顺序 (主控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我的上面的丝印被抹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没有弄,只是觉得vcc gnd接口用万用表应该可以测出来,就是RESET、SCK、MISI和MISO不知道怎么测出来 ...

b6有两种你可以根据你的vcc gnd对应那种试试
焊接技术高了,从芯片焊个引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有两种你可以根据你的vcc gnd对应那种试试
焊接技术高了,从芯片焊个引脚出来

现在还不是焊接技术的问题,是RESET、SCK、MISI和MISO怎么测出来的问题,这些接口不知道再好的焊接技术也白搭。

网友(2018-03-19):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懂,就是想刷固件时发现接口和别人的不一样,是不是买上假货了? ...

用的是什么芯片,有些不能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