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电调的进角能否提高电机的最高转速?

楼主(2017-12-03):
我的问题有个前提,就是电机带着螺旋桨的。
在网上查到有人说提高电调的进角,可以提高电机的最高转速。但我疑惑,如果电机是带着螺旋桨的,那假设提升进角的最终效果的确是电机的最高转速随之提高,那么依次可知螺旋桨产生的最大升力和阻力都会增加,而此时螺旋桨的阻力增加直接导致的是作用在电机上的负载力矩增加。

如果假设成立,那么就证明电机提供的最高输出扭矩也在增加,否则没办法平衡增加的阻力矩。而功率与扭矩和转速的乘积成正比,那么最大功率也就是随着进角的增加而增加咯?

网友A:
电压不提高 什么都是假的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理工男又在纠结 不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提高 什么都是假的

谢谢。因为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两个电调,但是两个电调在遥控器油门最高的情况下使螺旋桨产生的升力大小差的有点远,感觉有个电调控制电机达到的最高转速有点低。所以想试试改进角有没有可能提高最高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角和电机转速无关,转速和电压有关,进角是要和KV值配的,高进角低KV,低进角高KV,否则容易堵转。 ...

谢谢。我有个四合一电调搭配电机和桨,没办法使桨的最大升力达到我用另一个电调时的最大值。感觉是四合一电调使电机的最高转速下降了。有没有可能是那个电调的进角与我这个电机的KV值不匹配?因为我这个电机是350KV的,比一般航模电机要低。而四合一电调应该采用的是出厂默认进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因为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两个电调,但是两个电调在遥控器油门最高的情况下使螺旋桨产生的升 ...

校准油门行程先

楼主:
是校准过的。四合一电调最高转速还是达不到单个电调的最高转速。

网友C:
调进角主要是为了防止堵转。
航模的电机驱动频率已经不算低了,高频电路设计有很多讲究。
不管是因为什么玄学原因,其他配置完全一样的情况下凤凰驱动的拉力就是比铂金高很多。。。
这也确实是为什么同样是30a电调,凤凰卖500,好盈铂金卖200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进角主要是为了防止堵转。
航模的电机驱动频率已经不算低了,高频电路设计有很多讲究。
不管是因为什么玄 ...

喔?!看来牌子之间做工不一样,带来的实际使用效果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你说的凤凰电调全名是什么?就叫凤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看来牌子之间做工不一样,带来的实际使用效果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你说的凤凰电调全名是什么?就叫 ...

对,牌子就叫凤凰,castle。。。

网友:
调进角主要是为了防止堵转。
航模的电机驱动频率已经不算低了,高频电路设计有很多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