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新手求教,遥控器链接电脑,电脑不会跳出新硬件

楼主(2017-12-03):
以前用天地飞,刚入手X9D,太高端太复杂不会玩,研究半天基本功能搞明白了,想刷机,连电脑连不上,在各大群里下载了驱动,但是不管怎么搞连接电脑,电脑上都不会显示新硬件,不知为何?是电脑问题还是遥控器问题?还是驱动不对?遥控器卡刷没有问题。希望大神指教,谢谢了!

网友:
刷机也刷不了中文

网友A:
想学的话 慢慢看说明书 嫌麻烦还是是适合玩x9d

网友:
顶上去……我也不懂

网友:
问下用过的老前辈们,我没用过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学的话 慢慢看说明书 嫌麻烦还是是适合玩x9d

说明书没这个情况的说明啊

楼主:
中文貌似目前还都刷不了的

楼主:
按照泡泡老师视频力那样操作,固件显示安装成功了,但是连上遥控器还是不会显示新硬件,何解?

网友B:
刷成功就行了啊

按住2个 同时往电源开关方向拨 trim tab 一个yaw 一个aileron 然后按电源
插入usb 就有设备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成功就行了啊

按住2个 同时往电源开关方向拨 trim tab 一个yaw 一个aileron 然后按电源

已经解决了,原来在我的电脑里是不会跳出硬件的,要用OPENTX软件连接的,现在正在学习其他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