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解锁问题

楼主(2017-12-03):
朋友们!我的F3 EVO有刷飞控解锁不了,是那的问题,摇控发射机,接收机是萝莉控6通道的。飞控板红灯一直亮着,蓝灯每秒闪一下。接收机界面油门最低是1083。

网友:
设置接收机ppm接收,cf版本开启uart2 的rx ,首先要确定遥控相对应的通道有反应!你先试一下!不行就萝莉群上叫我!周!

网友:
新固件好象不支持打杆解锁,且油门最低必须低于1050,否侧不让解锁

楼主:
搞定了,把油门微调到1000以下,就解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