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求助

楼主(2017-12-04):
问大神们一个问题,在自组飞机中一个电调和其他三个不同,那么会不会存在兼容问题或其他问题影响飞机飞行?

网友A:
有可能,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换一个试试

谢谢你

网友B:
飞应该是可以飞起来的,不过可能出现一些莫名的问题。建议使用同型号电调,毕竟安全第一嘛。

网友C:
不同电调混搭能使用,但是由于硬件或者软件差异,响应速度和力度会有所不同,表现在信号迅速大幅变化时的轻微姿态异常。

网友:
同品牌可以短时间使用

网友D:
我就试过乐天40和30a混用

网友:
飞应该是可以飞起来的

网友E:
泡泡老师也来参与了,看来这个议题有含金量。学习了!可以有条件在相同的遥控,电机,电池情况下测一下油门在相同的大小的电机转速。高低速都取几组,相差不大就应该没问题。相差太大慎用。还望各位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应该是可以飞起来的,不过可能出现一些莫名的问题。建议使用同型号电调,毕竟安全第一嘛。

收到,谢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电调混搭能使用,但是由于硬件或者软件差异,响应速度和力度会有所不同,表现在信号迅速大幅变化时的轻 ...

谢谢你的回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试过乐天40和30a混用

能飞起来,也很稳,只是怕出问题。不过还是谢谢您的回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泡泡老师也来参与了,看来这个议题有含金量。学习了!可以有条件在相同的遥控,电机,电池情况下测一下油门 ...

受教了,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
换同一品牌应该比较好,一个电调可比飞机便宜多了

网友:
最后还是得上同一品牌和参数的,买多旋翼电调的都是尽量在同一批买的,不同批次也有差异

网友:
可以用,我的Y3就用了一个银燕30A跟两个好赢40A,,APM会自己调整飞机姿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