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DIY一个遥控器

楼主(2017-12-04):
很想要一个体积小的控,拿出来玩玩也方便.看了很多大神的方案,综合来看,感觉还是STM32方案在性能和开发方便性方面有优势,成本也不会高很多.
所以打算干脆自己做一个.
主控IC使用STM32F103C8T6,输出8个控制通道.IO口刚刚够用.
液晶显示采用2寸SPI接口的TFT屏.
高频头采用2.4G模块.
PCB板已经画好了.

背面

正面

楼主(2018-03-27):
现在无线传输的主要问题在于距离不远,如果是2米内,数据包错误率基本上可以为0%,但拉远了数据包错误率就开始快速上升,室内隔个房间还能收到信号,但是数据包错误率到了80%以上.室外空旷距离还没测试过.
同时也发现接收机的天线对传输距离有大影响,如果用手捏住天线导体部分,距离会加长.

楼主(2017-12-04):
大小如下图所示:
所有接口都留有备分,可以只保留中间41.6814MM部分用来改控.

网友(2021-11-17):
大神现在进展怎么样了

楼主(2018-03-27):
刚组好一台空心杯小四轴,试飞了一下,比模拟器难玩多了.

楼主:
多谢各位关注.

目前已经调通了无线底层通信.

网友:
持续关注,期待楼主更新

楼主:
板子做回来了。

网友A(2017-12-04):
再来个流线型,趁手外壳就完美了

网友B:
真心希望楼主开源啊,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C:
开源一下,我们也支持

网友D:
楼主加油,界面中文还是英文啊

网友E:
楼主加油,现在小机子很多了,就是没有顺手的小控

网友F:
这是要做D7E吗?

网友G:
还是做个萝莉控好,开源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来个流线型,趁手外壳就完美了

是啊,但是体积不能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心希望楼主开源啊,造福广大模友。

做好了会开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源一下,我们也支持

会开源的,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加油,界面中文还是英文啊

界面都是中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加油,现在小机子很多了,就是没有顺手的小控

多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要做D7E吗?

D7E没用过啊.不能和商品控比.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做个萝莉控好,开源简洁

萝莉控确实不错,是一种选择.

网友:
这个必须关注

楼主:
接收部分也基本定下来了。
力求小尺寸,采用13X25带PA的2.4G贴片模块。
主控MCU采用STM32F030F4,应该是最便宜的STM32芯片了。
输出可选择PPM和SBUS,无PWM输出。
支持一路电池电压监测模拟量输入。

接收机正面

接收机背面

尺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收部分也基本定下来了。
力求小尺寸,采用13X25带PA的2.4G贴片模块。
主控MCU采用STM32F030F4,应该是最 ...

楼主,为什么接收机没有pwm输出呢?方便穿越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接收机没有pwm输出呢?方便穿越机吗?

主要是为了小尺寸,适合有飞控的机器。
对没飞控的机器,可以再出一个输出PWM的版本。

网友:
楼主,有pwm输出最好,适合我们这些固定翼的模友  期待大神的作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为了小尺寸,适合有飞控的机器。
对没飞控的机器,可以再出一个输出PWM的版本。 ...

楼主,最近没有后续动作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近没有后续动作啦?

多谢仁兄关注!

最近在等图传模块回来后一起打PCB板.
同时构思软件的事.

我对航模涉入不深,很多操控功能都还不知道是什么原理。这要多积累多调查,还要大家多指教。

先从简单的开始吧,先实现基本的功能及通信稳定可靠。

其它的慢慢增加和完善,应该实现起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近没有后续动作啦?

多谢仁兄关注!

最近在等图传模块回来后一起打样PCB板。
同时也在考虑软件的事。

楼主:
我对航模涉入不深,对许多功能具体是干什么的还不是很了解,但是相信实现起来不难。

这需要多积累,也要各位模友多多指教。

先从简单的开始吧,实现一些基本的功能(可以玩模拟器),以及可以可靠稳定的通信。

其它功能慢慢增加和完善。

楼主:
准备打样PCB板,看PCB板还有空间,就干脆又画了个8通道的接收机上去。
主控IC选用STM32F030K6T6,32脚封装比较小些。

8通道的接收机支持8路PWM输出,当然也可以输出PPM/SBUS。

加了一个GY-521的扩展口,以后可以增加自稳功能。

本来想再加4路有刷PWM电调上去,实在是没地方放了,不得已舍掉。

定位为飞控还是接收机,现在也分不清了。

下周可以发出去打样PCB了。

背面

楼主:
准备打样PCB板,看PCB板还有空间,就干脆又画了个8通道的接收机上去。
主控IC选用STM32F030K6T6,32脚封装比较小些。

8通道的接收机支持8路PWM输出,当然也可以输出PPM/SBUS。

加了一个GY-521的扩展口,以后可以增加自稳功能。

本来想再加4路有刷PWM电调上去,实在是没地方放了,不得已舍掉。

定位为飞控还是接收机,现在也分不清了。

下周可以发出去打样PCB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仁兄关注!

最近在等图传模块回来后一起打样PCB板。

准备打样PCB板,看PCB板还有空间,就干脆又画了个8通道的接收机上去。
主控IC选用STM32F030K6T6,32脚封装比较小些。

8通道的接收机支持8路PWM输出,当然也可以输出PPM/SBUS。1路电池监测模拟量输入。

加了一个GY-521的扩展口,以后可以增加自稳功能。

本来想再加4路有刷PWM电调上去,实在是没地方放了,不得已舍掉。

定位为飞控还是接收机,现在也分不清了。

下周可以发出去打样PCB了。

楼主:
准备打样PCB板,看PCB板还有空间,就干脆又画了个8通道的接收机上去。

主控IC选用STM32F030K6T6,32脚封装比较小些。

8通道的接收机支持8路PWM输出,当然也可以输出PPM/SBUS。1路电池监测模拟量输入。

加了一个GY-521的扩展口,以后可以增加自稳功能。

本来想再加4路有刷PWM电调上去,实在是没地方放了,不得已舍掉。

定位为飞控还是接收机,现在也分不清了。

下周可以发出去打样PCB了。

楼主:
PWM版接收机。

主控芯片STM32F030K6T6,8通道PWM输出,当然也可以输出PPM/SBUS。1通道电池电压模拟量输入。

可扩展GY-521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准备打样PCB板,看PCB板还有空间,就干脆又画了个8通道的接收机上去。

主控IC选用STM32F030K6T6,32脚封装 ...

支持楼主,希望楼主把东西做好。让魔友们有diy的乐趣

网友:
加油 期待你的作品

楼主:
最近论坛好象有问题,延时比较久。发了几次都以为没成功,结果变成刷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希望楼主把东西做好。让魔友们有diy的乐趣

多谢关注和鼓励!

加油干!

楼主:
主界面暂定为下面的形式,不知道还有什么实时的信息需要显示。

由于只有4个按钮,所以通道微调要在主界面上能快捷操作,包括定时器等。
不急的功能可以进入菜单后慢慢调整。

主界面

楼主:
又没发成功?
主界面暂定如下:

网友B:
期待楼主的作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楼主的作品啊

多谢关注!

楼主:
今天焊了一下午,差不多焊好两块板子.

网友H:
厉害了。调试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厉害了。调试好了没?

开始遥控器部分的程序设计.

网友:
顶顶,开源控新成员

楼主:
暂时想到如下的菜单功能.
主界面里还有快捷功能:
1.各通道的零点偏置;
2.定时器开关及复位;
3.油门锁定;

网友B:
期待大神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大神的作品

大神不敢当.

楼主:
今天下午焊的.
无线模块暂时用的这种贴片天线的,也可以选用外接天线的模块,那个还要小些,封装焊点是一样的.

楼主(2018-01-07):
遥控器实现PPM输出

楼主:
今天把PPM信号输出做好了.
可以玩模拟器了.

网友D(2018-02-07):
楼主,控调试的怎样了?很期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控调试的怎样了?很期待啊

多谢关注!

最近一直在用它玩模拟器.
本人菜鸟一个,恶补操控技术.
同时也在改进程序,方便实际操作.

楼主:
遥控器做好了得有机机飞才行.
于是直接用那个一体接收机,加四个臂,控制四个空心杯电机,搞个小四轴玩玩.

网友:
等楼主的结果

网友:
非常迪奥啊,非常佩服

网友:
坐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