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at9的信號丟失問題

楼主(2017-12-04):
我的情形是將4軸拉至100米遠處然後垂直爬升至200米都會發生信號丟失
啟動自返..換了r9ds接受.問題一樣沒改善..200米一到就沒信號
也有檢查搖控器發射端天線有無斷芯.但都正常沒斷..
請問這是控有問題嗎
因為我是台灣的玩家.返廠檢修可能較麻煩
台灣是有賣家出at9s的模組.如果我購買更換此情形可改善嗎

网友:
给你讲个笑话,用乐迪遥控器从来不放生

网友:
r12dsm接收机会好点,不过还是建议你去升级

网友:
AT9还是去升级吧

网友:
at9比at9s差得远多了

网友A: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您的这种情况,可以先测试一下RSSI是否正常
测试方法如下:
遥控和接收机,分别通电,天线保持竖直平行,距离30—50cm
进入-->遥控器基础菜单-->回传信息,看RSSI值
正常是在0~-30dBM 之间,越靠近0信号越强

您也可以通过下面的QQ号,在QQ上和我们取得联络
方便我们帮你进一步排查。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36
QQ:2850416975  2850416977
邮箱: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您的这种情况,可以先测试一下RSSI是否正常

感謝回覆.我目前搖控器已刷最新軔體1.6.6版本.剛試測試結果在30cm時rssi有90%這樣是正常值嗎

网友:
你好
AT9S目前最新版本是1.7.5
目前RSSI不同固件版本下有两种显示,
如果是数字的,0——-30之间是正常的
如果是百分数的,70%左右为正常值,越靠近100%
说明信号越强。

楼主:
不好意思再請問一下我在樂迪官網最新只看到1.6.6版本,,,,那1.7.5要再那下載

网友:
这个固件是最新发布的哦,可能官网还没有更新。
如果需要刷这个固件,可以通过之前发的联系方式
添加我们的QQ,从QQ上发你

网友A:
这个固件是最近才发布的哦,官网可能还没有更新
如果你需要刷这个固件,可以根据之前发的联系方式
添加我们的QQ,在QQ上发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固件是最近才发布的哦,官网可能还没有更新
如果你需要刷这个固件,可以根据之前发的联系方式
添加我 ...

感謝..剛剛看官網已經把1.7.5放上了.不過10月就更新了怎麼等快1個月才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