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怎样控制收放电动起落架

楼主(2017-12-05):
pixhawk怎样控制收放电动起落架,是摇控通道设置,还是mp软件参数调整?

网友:
应该都可以 自己去官方说明上找 肯定有

网友:
直接遥控器一个二段开关控制就可以了嘛,不麻烦

网友:
设置一个aux直接输出遥控器信号。

网友:
什么电动脚架啊

网友:
遥控器通道就行吧,根本不需要接飞控,一个大扭力舵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