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类似ar wing这种飞翼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7-12-05):
  论坛里有大神做出来了kt780这小飞机参数跟ar wing差不多
现在手头有4s 1300电池
意味着用2205比较合适
但是fpv的话
听说2204加18650   3s1p比较好
2205会不会电流不够?
1p的话 才10a吧……
求教

网友A:
主要看你用的电池来选电机吧。

用动力电,4s电带2204高kv的电机爆发力猛,飞得很灵活。

用18650的3s1p,电流限制了电机最大电流,所以2204的爆发力出不来,显得动力不够,所以需要增大电机和桨尺寸,来提升低电流时的动力,适合中低速慢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你用的电池来选电机吧。

用动力电,4s电带2204高kv的电机爆发力猛,飞得很灵活。

好的
我懂了
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懂了
谢谢大神

网友(2018-10-13):
还是上220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