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路大佬帮忙看下这是什么故障?如何排除?

楼主(2017-12-05):
F3飞控正常使用,偶尔在箱子里找到LED灯,就准备加上去,然后在软件里打开LED的选项(下图)
打开后点了保存重启,就提示串口打开失败,就进不去了。
拔掉USB线,再插,就出现下面的提示(下图)
然后串口也没有了我还以为是飞控故障,所以换了一个试,刚开始都正常,然后一打开LED的那个选项,点保存,就不行了,串口消失了(下图)
已经两个飞控都变这样了,求大佬帮我一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