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2.8舵机云台不工作求助泡泡老师

楼主(2017-12-05):
舵机插上没有动作。点云台的俯仰自稳和横滚自稳也点不动.

网友A:
舵机限位值不对,改成1000到2000,角度限位也要调整,还有把轴自稳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限位值不对,改成1000到2000,角度限位也要调整,还有把轴自稳打开

就是自稳打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自稳打不开

调完我说的还打不开?

网友:
通道设置和连接是否正确?

楼主:
已经解决,刷以前的固件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刷以前的固件就行。

什么版本的固件可以呀,3.15都点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版本的固件可以呀,3.15都点不开

3.2.1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