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在遥控器最高油门时持续掉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12-05):
【前言】本贴提问的电机可能跟各位平常见的航模电机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它也是经过航模电机加了密封处理后移植到水下使用的,所以我想在这请教一下一些使用中遇到的问题。
下面有这个电机的相关参数(来自淘宝店铺)

我在用这一款经过特殊防水处理的水下电机测试带空气螺旋桨APC 14*5.5MRP能提供的拉力。(可能这个桨和这个电机并不匹配,电机带得比较吃力)

硬件安装直接是“电机——四合一电调——接收机”,然后用遥控器直接推油门控制转速。当我把油门推到最大后并维持。刚开始螺旋桨通过测力计显示出拉力达到了最大值,但拉力随后便开始一直降低,而且掉的速度挺快,不用说,肯定是电机在持续掉速了。本以为是电压也掉得很快,所以导致电量不足转速下降,但是断电后继续重新上电,把油门推到最大后还是可以达到一个高的拉力(当然肯定没有之前的最大拉力高,因为电量确实损耗了),这个拉力会比上一次测试掉速后的拉力要多大得多。接着过了一小段时间,电机又开始持续快速的掉速。

之后我换了一款常规的航模电机测试,却没有在满油门情况下严重掉速的情况(虽然也在慢慢地掉速,但我可以理解为是因为电量也在慢慢地消耗)。

所以我现在不清楚的是,为什么这款水下无刷电机会存在最高油门下掉速的情况?我个人对电机这块是小白,想请模友们帮分析一下。

补充一点,由于密封处理导致电机通风不良,该款水下电机在高速旋转后发热非常严重,碰不了。(后面换的那款常规航模电机在最高油门下也发热,但能接受)

我个人有一些猜测,但也仅限于猜测。
1.电机发热十分严重,导致电机的性能发生退化?
2.电机有过热保护?
3.电调对电机发热采取了主动降速保护?
4.应该不是遥控器最高油门信号漂移。
5.难道是由于点电机发热严重,电池耗能迅速导致供能方面没办法维持最高转速?(但感觉又不像,否则为何断电后重新上电推控至满油门又能恢复最大拉力?)

PS:为防止觉得是在恶评该款水下电机,本人声明一下,我没有诋毁该款水下电机。我也知道可能由于性能差异,本身该款电机就不适合做空中电机使用,我只是因学校科研项目要求,在做调研测试,仅仅是为了学术研究而已。

网友A:
这电机主要用于哪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主要用于哪方面?

它主要还是用在水下的。船舶或小型水下机器人的推进的。带的是船用螺旋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主要还是用在水下的。船舶或小型水下机器人的推进的。带的是船用螺旋桨。 ...

哦,学习了

楼主:
自问自答一下,做了一些小测试,可能发现了问题所在。但同样欢迎其他高手再补充或者纠正我的分析。

首先给出我的推测。电机掉速有两点:
1.本身电机的耗电大,导致电源电压正常缓慢地下降,导致转速慢慢下降;
2.由于电机螺旋桨不匹配,螺旋桨的负载对于电机而言太大,在如此高的转速下负载太大,导致电机严重发热,加上经过密封处理,散热赶不上产热,电机急剧升温,达到了电机所用强磁体的某一个磁性开始衰弱的临界温度点,磁性剧烈下降,力矩也跟着下降,最终导致阶跃式地速降。

做了几个测试。
一,在电机出现掉速时(此时已经很烫了),立马将油门回零再重新推至满油门,或油门回零断开电源再重新通电重新推至满油门,这两种测试发现,无论如何电机都没办法再回到刚开始那么高的转速和推力了。
二、电机出现掉速时(高温时),立刻油门回零,断开电源,同时立刻用冷水湿纸巾降温至正常温度,随后将电池重新接上(即便此时电压已经被消耗到了15.8V。PS:我用的是4S电源)。将油门推至满程,螺旋桨依旧能达到原先的最大拉力。

所以,我排除了是电机高温保护,电调高温保护这些“高级功能”作怪(如果它们有这功能的话~当然我也不清楚……哈哈),也排除了遥控器信号漂移的问题。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高温导致磁铁“退磁”!而后查了相关资料,发现的确磁铁会存在高温退磁现象。而且在一定温度内,磁性会随着温度增加而降低,降温后磁性又恢复,但当温度超过某个临界值后(一般应该达不到),会产生不可逆的完全消磁现象。而具体针对该款电机的钕铁硼强磁体,网上查到它的极限工作温度(这个极限工作温度是指磁性安全不发生变化的温度,它根据具体金属构成含量不同而不同)大约在80℃到180℃不等。所以结合这个电机发热程度来看,极有可能是达到了它的极限工作温度,所以磁性发生了退化,导致扭矩和转速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B:
哇偶 不错不错
理科生的论文 好长,看了一次没看懂 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偶 不错不错
理科生的论文 好长,看了一次没看懂 算了

看来我的“论文”没写好啊~没到通俗易懂的境界。

我的一堆废话简单来说就是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钕铁硼磁体电机在各种原因导致的高温下,会退磁,磁力不够,电机转速就下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的“论文”没写好啊~没到通俗易懂的境界。

我的一堆废话简单来说就是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钕铁 ...

论文好难。。。。这一句话可以说完的 还是不错

网友C:
应该是启动了某种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启动了某种保护吧

电调的保护应该没有~应为电调没怎么发热。至于电机,我觉得不过就是一堆线圈,应该没有什么保护机制。

网友(2018-04-19):
评论好厉害,分析的头头是道,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