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大神

楼主(2017-12-05):
怎么做到让飞机在空中悬空,定住

网友:
踩刹车,关油门啊

网友A:
固定翼的话 你要选择一个大风的天气 与风抗衡的推力,就能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的话 你要选择一个大风的天气 与风抗衡的推力,就能悬空

可能说清,是那种头向上的技术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吊机吗??

对,,,

网友:
那是在练习个摔机中练出来的

网友:
推重比要大于1,,新手需要把舵量调到小于50

网友:
吊机,需要不停的根据飞机的姿态打舵,相当于人肉飞控,需要不断的练习,飞机推重比必须大于1,舵面要大,舵量也要大

网友:
用飞控也可以,许多飞控有吊机模式或者姿态锁定(3d)模式

网友:
能吊机前提是翼型得是对称翼型。。。要不然吊机时候机翼产生了横向力岂不gg。
而且舵面得大。桨的气流得能流过副翼。
第三。。。在模拟器上练习吧。练好了再拿真飞机飞就很容易了。

网友:
APM直接打个开关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