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APM2.8飞控不能正常解锁

楼主(2017-12-05):
我的飞控解锁时出现这个错误提示并不让解锁,意思没有遥控器接收机,可问题是我遥控器都校准过,连接也没有问题。
之前情况是接地面站能解锁,同时连接电池,电机能转。而如果不连接地面站,只有插上电源后,能解锁让电机转一下,接下来就不转了,也不能再解锁。这个时候插上usb连接地面站,就会出现故障保护,然后显示no rc receiver,请问各位大神,问题究竟出在哪?

网友A:
会不会是线松了,或者里面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线松了,或者里面断了

没有炸过机    之前还好好好的     都能正常解锁        重新再乐迪AT9S遥控设置了自动模式后就这样了     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炸过机    之前还好好好的     都能正常解锁        重新再乐迪AT9S遥控设置了自动模式后就这样了    ...

你在看看大神教程啥的吧,我也是小白

网友:
校准一次遥控

网友:
地面栏,还有故障保护关掉就好

网友B:
通过usb地面站是否校验遥控器正常?是否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usb地面站是否校验遥控器正常?是否存盘。

已经校准    也存盘了

网友(2019-02-23):
为什么调试APM校准乐迪At9s遥控的时候进度条都没有显示

网友(2019-04-10):
你要说一下飞控固件版本,是多轴还是固定翼,不同版本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