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福斯i6s拨轮设置飞宇云台俯仰的大神嘛

楼主(2017-12-05):
看圈的 怎么设置

网友:
插上就能用啊,你要设置什么

网友A:
设置左右波轮任意一个通道,接坐台控制端口,可以设置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左右波轮任意一个通道,接坐台控制端口,可以设置舵量。

这个知道 回中旋钮回中的时候 在通道里看不稳定忽上忽下的 舵量设置了也没研究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知道 回中旋钮回中的时候 在通道里看不稳定忽上忽下的 舵量设置了也没研究明白

接收机只要没有异常动作。不用管,有时候有小浮动正常

网友(2021-04-17):
我也遇到你的困惑了,fsi6s遥控的辅助通道都是段式开关,侧边的旋钮可以拆弹簧,但是pwm输出不是曲线的,也就是说无法精准控制云台

网友:
老哥 系统那边有个可以校准的  就会变成曲线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