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运动相机

楼主(2017-12-06):
运动相机起飞就开始录像太浪费内存了,又不方便,请问各位兄弟有什么模块可以让运动相机快门键吗

网友:
拆相机 自己焊接一个继电器模块 微型的那种 在坛子里找 曾经有一个朋友做过

网友:
直接买鹰眼相机啊,

网友:
三楼说的对

网友:
鹰眼 用线控制拍照

网友:
舵机应该也行,控制在快门上边

网友:
装个舵机控制

网友:
鹰眼的话,只能买 6S 或 8S,7S 没有线控。

网友:
解决方法就是买个大的内存卡。
其他方法都会增加飞机的重量。
而且运动相机拍照反应很慢的,图传也有延迟,很大可能你看到想照的景再拍的时候已经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