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F3飞控打开LED选项后连接不上电脑

楼主(2017-12-06):
F3飞控能正常使用,偶尔在箱子里找到LED灯,就准备加上去,然后在软件里打开LED的选项(下图)
打开后点了保存重启,就提示串口打开失败,就进不去了。
拔掉USB线,再插,就出现下面的提示(下图)
F3飞控打开LED选项后连接不上电脑 飞控,f3飞控 固定翼,f3飞控怎么用,F3飞控怎么调,F3飞控历史 作者:ywbsd2017 8770 然后串口也没有了我还以为是飞控故障,所以换了一个试,刚开始都正常,然后一打开LED的那个选项,点保存,就不行了,串口消失了(下图)
已经两个飞控都变这样了,求大佬帮我一把,谢谢

网友A:
不接灯不就完了!接了还费电!真搞不懂你!话说你把灯接哪了?有没有按照泡泡教程里做的?

网友B:
按住boot 冲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灯不就完了!接了还费电!真搞不懂你!话说你把灯接哪了?有没有按照泡泡教程里做的?

接灯还不是想好看点,灯还没接,只是把那个选项打开了,就连不上了,自己作死,死不足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住boot 冲刷固件

我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