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升降舵打到最大行程后电机电调会停

楼主(2017-12-06):
配置:天地飞9遥控器    wbus接收机   pixhawk飞控板   好盈天行者的电调1:遥控器升降舵向上打到最大,大概2s后电机和电调就停止工作了,油门一切正常
2:wbus接收机在遥控器解锁后总是绿灯长亮,红灯闪烁来回交替
3:mp地面站经常提示”gyros still settling“,重新上电就会正常,罗盘和加速度计校准没有错误呀
解锁是所有的调试都是按照泡泡老师的操作进行的,接线都没有错误,小白在此请教各位大佬了,有劳各位费心了

网友A:
怎么感觉你的油门行程反了似得,是不是一解锁电机转的很快呀,或者你上一张油门行程最高位置的地面站显示界面!参考一下

网友B:
都会停,还是其中一个会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你的油门行程反了似得,是不是一解锁电机转的很快呀,或者你上一张油门行程最高位置的地面站显示界 ...

油门没有问题了,就是升降舵还有问题,一打到最高,等个两秒左右四个电机就都停了,只要升降舵不打到最高就一切正常,也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会停,还是其中一个会停。

四个都会停,油门一切正常,升降舵打到最高停滞大概两秒左右四个电机就都停了,只要升降舵不打到,就一切正常,也可以飞

网友:
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换了个遥控器,还会有这样的问题,目前正在查原因,郁闷了

网友C:
你调一下遥控器里面舵角设置,升降舵的大小,调小一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调一下遥控器里面舵角设置,升降舵的大小,调小一点看看

调小了,还是不行,舵角上升调到80%了,还是会熄火,换了个遥控器也是这个样子,我一直在地面战上查查毛病

网友D:
飞的时候又不会一直最大舵量,你是在地面没装桨测试得吧,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但是没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的时候又不会一直最大舵量,你是在地面没装桨测试得吧,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但是没管它。

对,还没有装桨,正为这个问题发愁

网友:
试试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
校准了,油门时没有问题的

楼主(2018-01-09):
引用 网友D:
飞的时候又不会一直最大舵量,你是在地面没装桨测试得吧,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但是没管它。

才想起来回复  ,这是飞控板自带的防炸机程序,假如打方向舵到最大而飞控检测到当前姿态没有变化会默认已经炸机,会自动断掉输出